请问模友们,我的123.正常吗?

楼主(2009-04-03):
采用2006串冲123总电压达到16V比设定的电压高出很多。但是123不汤。充电器显示123高于充电电压。单元电压高达5V。有的4.7V     4.1V   3.9V.这正常吗?

网友:
虽然123耐过充,但你这么玩肯定会牺牲寿命的

还是用平衡充吧,自己做一个独立式的也不贵。

网友A:
在过充一会就发烫了,停止充电它都会继续烫然后爆开后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过充一会就发烫了,停止充电它都会继续烫然后爆开后盖~

 后盖会爆开!!!!!

楼主:
谢谢,各位。第一次玩。对123,不了解。

网友:
你每个A123的容量都不一样,串充串放容量最小那个最先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