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厂家可以回答我个问题吗?

楼主(2009-04-03):
我XXD 40A的电调(貌似大家用的很多的)

这个是PSP光驱的主电机为什么用XXD电机没问题,用这个电机转一下就停了,开多少次都一样。不知道用其他牌子电调行不?

网友:
PSP电机是几相的?是有感无刷电机吧?
模型电调不是为这种电机设计的啊,不能用又有何奇怪呢?

楼主:
哈哈,三向无感,你猜错了

网友:
反电势太弱,检测不到正确位置,过了开环起动程序就驱动不了了

网友:
bfm太小不行的,主要就是开环转速太低,lz可以用手波一下看看如果转速上去了,应该就可以转动了

楼主:
启动程序里不用检测反电动势,所以能转一下,速度还可以,这样都不能连续转的话,用手去拨更没用了

网友(2009-05-11):
XXD 厂家联系电话 谁有?

那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