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G拨了熄火开关后,油门反而更大了!!

楼主(2009-04-04):
12FG拨了熄火开关后,油门反而更大了,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它反向?那位知道请详细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进入 油门切断 菜单  把那个百分数 调整为负值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 油门切断 菜单  把那个百分数 调整为负值 就可以了

熄火设置菜单里的那个百分数只能在0%-50%之间选取,无法设为负数.请再帮我想办法.谢谢了!

楼主:
难道就没人能知道怎么设置吗?自己项一下吧.

网友:
找厂家支持嘛!
花了这么多米,一点支持都么的?

网友:
LZ的情况跟我原来用FF9一样的,只能换舵机摇臂的方向了,F的熄火开关只在油门为norm的时候在低位增加一定行程关闭化油器风门

网友:
按END和MODE开机,把熄火开关反向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