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ar6200飞lama v5+油门混控

楼主(2009-04-04):
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本菜鸟也在学习中,我也通过实践成功在lama上换控和接收。第一次发教程,有什么不对请多多指教~

1我的接法 在lama v5上

如图一目了然,4合一打开后,见到两个电路板插在一起,带天线和晶体的是接收模块,另外就是如图上的3合1混控模块。
混控模块上有两个接口。上面的是油门,下面是方向,现在用ar2600取代接收模块
1   螺距AUX1        接油门
2   方向RUDD      接方向
3   升降舵ELEV    接左边的舵机
3   副翼AILE          接右边的舵机
问题来了,油门不应该是THRO吗?我都想知道~我把油门接THRO两个电机都没反应,这里请我都想请教高人讲解~
把控调到电直模式   菜单在SETUP LIST  12【进级菜单】=>MODEL TYPE 1【飞机类型】                       调整十字盘是90°菜单在SETUP LIST  12【进级菜单】=>SWASH TYPE 5【十字盘类型】
DX6i是在通常状态就是所有功能开关都为0.

2把舵机反向设置好

舵机反向菜单在SETUP LIST  12【进级菜单】=>REVERSE  4【舵机反向】 里边
安我的接法反向的设置应该一样

3油门曲线

因为油门接在AUX1上,所以油门曲线就是螺距曲线  菜单是PITC CUR
如图因为LAMA油门在30%以上才飞起来,所以把【2】25%升到30%了,【3】50%降到45%,【4】75%降到60%,更精密控制油门。

4混控油门

因为LAMA在转向有掉高问题,加入油门混控是有帮助的
MIX1我把RUDD混控油门了    所以如图  左边RUDD是主   右边PITC是从,意思是左或右转时油门加力6%【这只是我的JJ的情况,要安你JJ的情况调节】

MIX2我是把ELEV混控油门缓和前进后退的掉高问题

大概设置如上。我还在研究中~

我有个问题请教~我问过模型店的人~他说所有的六通道的遥控器的混控都不能以其他通道作为主,油门作为从来设置混控。是吗?
我的DX6i都是这样,THRO作为从属其他通道时没有效果,PITC就可以,但THRO混控其他通道都可以,为什么油门只能控制别人,不能被控制,为什么?【见识少,没办法】

网友:
呃……沙发,
虽然我没细看,但是我知道教程很详细~只是图一个都看不到

楼主:
我马上搞搞!!!!

网友:
其实用QQ空间做图床就容易像现在这样看不到图,所以说最好把图片用附件的形式上传

楼主:
好了~多谢提点~
其实不是什么,只是这几个星期的研究结果~

网友:
 太感谢了,我也是用DX6i的,但一直没想到用螺距的插头,接油门就是没反应

网友:
我也试试看

网友:
挺详细的 不错

网友:
顶一下,俺的JR接收是油门接了有反应,不过只有B桨有反应,以前也有个大大提到用GEAR通道辅助混控成功的,估计这个是正解了

网友:
我用F的T7CHP是可以将3(油门)通道作为从属而受其它通道混控的。
T7CHP有3条混控线,我是设成升降、副翼、方向分别混控油门飞LAMA的。
上图

楼主:
啊~好家伙,看来就是要7通以上的才可以啊~

网友:
顶一下。那个主电机接aux1而不是thro比较奇怪。。。

网友:
LZ这个问题,有人问过厂家,厂家的答复说DX6 没有这个功能,DX7有!(详见遥控版块的DX6贴子)

网友(2009-11-16):
刚搞了个LM在家飞  正好是DX6I的控

网友(2009-12-29):
我也用的这个控,不过我的接受是6100的.等我的飞机回来了.我按照LZ说的试试..到时候不懂得我在来麻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