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 调舵机,超新手求助

楼主(2009-04-04):
我是超新手,在坛子里泡了两天,刚买了一台lama V3。昨天试飞时发现飞机有点右偏。看坛里的攻略,说是要调副翼
舵机
的拉杆。可是没明白怎么调? 是把拉杆取出来,换一个孔放进去呢?还是把舵机与拉杆连接杆调一个角度? 估计是超白菜的问题,不过诅DX一定帮忙哈

网友A:
有点右偏,在控上调整微调就可以了。
控上调整左右的摇杆下方有个微调,向左调整一点点试试吧

楼主:
喔,用微调呀?我看坛里的攻略说,最好在舵上调?

网友B:
就是将舵机连杆扭长或缩短

楼主:
明白了,谢谢,另外,今天发现飞机有点不稳,很像是坛子里说的刷锅问题,发现桨叶有一些地方有打裂,会不会是这个造成的?

网友C:
桨打裂就说明摔过,摔过了刷锅也就不奇怪了,继续潜水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