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铜箔掉了,不知道怎么飞线,用西安孵化器接收的模友帮忙拍个照片啊

楼主(2009-04-04):
拆接收机时一不小心把天线给撤掉了,本来以为重新焊下就OK了,可是拆开一看焊盘连铜箔一起都剥掉了。
      有用西安孵化器六通接收机的模友给拍个照片参考下上图。

网友:
这是个通孔,两面应该是相通的。试一试,这是小电流电路,错了也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网友:
你把所有的孔都焊接上天线 也没事

网友:
不过 天线一般都是 接的 电感 或者电容   你找到一个电容 只有一个连接点 在线路中 另外一个点是开路的  那么这个电容的 开路点 基本就是连接天线的

网友:
小一点的那个孔是焊天线的 大的是缠绕天线的固定孔

楼主:
焊天线时把正面的电容一个脚和反面的那个三极管的一个脚连在一起就好了   谢谢 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