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载人的模型飞机

楼主(2009-04-04):
法国佬Nicolas Charmont 在Cricri上安装了两台 AMT Olympus 的玩具喷气发动机和自启动系统,推力36kg,2004年3月7,8号进行了首飞,飞行速度达到了240km/h,即使单发也达到了100km/h的飞行速度

性能参数表
MC-10Cri-CriMC-12 Cricket
翼展5 m4,9 m
机长 3,9 m
机翼面积3,1 m2
空重63 kg75 kg
起飞重量170 kg
翼载荷 55 kg/m2
发动机型号2x 9PS2x 15PS
过载系数+9G, -4,5G +9G, -4,5G
最大飞行速度200 km/h250 km/h
巡航速度170 km/h185 km/h
爬升率3 m/s6 m/s
滑跑距离150 m120 m
升限5500米
航程750 km 500 km
cricri做特技的的精彩录像
http://flight.cz/cricri/vids/v2.wmv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03458&share=true[/cc]

网友:
你就瞎扯吧!

那发动机不是玩具上的! 还玩具喷气发动机??

网友:
不是LZ被忽悠了就是我们被LZ忽悠了

网友:
一人坐在机子上,另一个再从下面用遥控控制飞机这才叫“可载人的模型飞机”
看视频这飞机至少有6只= =

楼主:
这就是一架纯玩具飞机

这就是一架纯玩具飞机, Olympus也只生产模型引擎,特别是涡喷引擎.这两台AMT Olympus 引擎单台售家USD3600

网友:
不懂别乱说!

这是超轻型飞机:蟋蟀,  是正儿八经的真飞机.

在国外是可以买到套材自己组装的. 很便宜.

网友:
蟋蟀的原型机(注册号F-WTXJ)装有两台137cc的单缸二冲程Rowena6507J发动机,单台重6.5公斤,输出功率9马力。作为当时最小的双引擎飞机,蟋蟀的载重比是最高的,有效载荷达空重的1.7倍!由于特殊的设计使得整架飞机的拆装只要5分钟,其极小的尺寸和重量也便于运输。
蟋蟀的首飞是在1973年7月19日,是由有12000小时飞行经验的68岁老飞行员Robert Buisson试飞的,在15天的时间里共试飞了13个小时,动作包括了横滚、急上升转弯、半滚倒转、倒飞等特技动作!试飞中最大飞行速度超过220公里/小时。试飞得出飞机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操纵性,飞行员不需要特殊的技术就可以驾驶。难得的是蟋蟀操纵起来象一架单发飞机,它的单发飞行性能特别棒,这主要得益于发动机装配很一致、座舱盖巧妙的避开了螺旋桨的滑流,而且尾翼的设计使得单发停车时不会带来危险的操纵问题(众所周知,双发飞机单发停车后的横侧操纵很麻烦)。当把一台发动机的油门收到最后,手脚松开杆舵,蟋蟀只会缓慢的进入柔和的转弯。
以下是蟋蟀的一些详细资料:

类型:
双发单座微型飞机,最大使用载荷+9g,-4.5g (已经修订)
机翼:
悬臂式矩形下单翼,翼型相对厚度21.7%(按弦长48厘米算,最大厚度在10.4厘米),机翼上反角4度,翼根安装角1度,翼尖-30秒,无后掠角。机翼为单梁盒型结构,主梁是两块缘条铆接在一块腹板上,均为AU4G铝制作,梁沿翼展方向带一定的扭转角,一端是类似滑翔机上的“叉舌”,用来和机身快速连接(只需2分钟)。翼肋是由Klegecell(一种聚胺酯泡沫塑料)切割而成,总共70块。蒙皮是单块的AU4G铝板,前缘是预成型的(直接蒙是很困难的),之后被粘接到翼肋和梁上。每块机翼的两端各是一个铝翼肋。在机翼的后缘连接了两块全展长的襟副翼(用作襟翼时上偏5度,下偏30度;用作副翼时上偏8度下偏5度),为无梁硬壳式结构,每块有4个金属翼肋(两端和两个连接处各一个),全展长填充了20%弦长的Klegecell泡沫塑料,每块襟副翼在根部都有一个球型连接用来和操纵系统相接。除了带翼尖副油箱的改型有一根铝输油管贯穿翼盒外,没有操纵刚索或连杆通过。

尾翼:
悬臂式T型尾翼,包括一块带后掠角的垂尾和一块平直矩形
全动平尾,结构都类似机翼结构,没有调整片;平尾是硬式连杆操纵,而方向舵则是软式刚索操纵。平尾的载荷感觉由一根弹簧绳提供。

机身:
简单的全金属盒型结构,分前后两段,后段的截面呈倒三角形,前段则是矩形,前后两段通过四个角片连接在一起;机身中粘接有Klegecell泡沫塑料的加强隔框;AU4G的骨架在机翼、起落架、尾翼、发动机支杆等连接处都有接头。

起落架:
不可收放的前三点式,前轮装在一个弹簧减震器上,并且与方向舵操纵系统相连。主轮装在玻璃钢制的悬臂式支柱上。主轮尺寸为210-70,前轮为200-50,刹车为炭片盘式。三个轮子都装有整流罩(原型机没有)。

动力装置:(适用MC-12)
两台单缸二冲程活塞发动机,单台排量120cc,最大输出功率12hp/5300rpm,重量9公斤,驱动一副双叶螺旋桨,薄膜式化油器准许飞机倒飞;油箱装在机身中。后来的改型装有各类发动机,甚至喷气发动机!

座舱:
巨大的透明座舱盖向右打开,左座舱壁上有通风口,没有加温装置。

尺寸:
翼展(有或没有副油箱): 4.90米
翼弦(包括襟副翼,等长): 0.63米
翼弦(不包括襟副翼,等长): 0.48米
机翼总面积: 3.10平方米
展弦比: 7.75
机长: 3.91米
机高: 1.20米
平尾展长: 1.55 米
主轮距: 1.10 米
前主轮距: 1.15 米
螺旋桨直径: 0.75米
螺旋桨中心距: 0.95米
座舱
长: 1.30米
最大宽度: 0.55米
最大高度: 0.82米
重量:
空重: 75公斤
最大起飞着陆重量: 180公斤
主油箱载油量: 20公升
副油箱载油量: 24公升
最大翼载: 58.1公斤/平方米
最大功载: 10.06公斤/千瓦
性能:
最大允许速度: 293公里/小时
最大平飞速度: 220公里/小时
最大巡航速度(75%功率): 195公里/小时
失速速度:
襟翼放下: 77公里/小时
襟翼收上: 93公里/小时
海平面最大爬升率: 336米/分钟
单发海平面最大爬升率: 80米/分钟
升限: 4600米
起飞滑跑距离: 170米

网友:
这是蟋蟀```真飞机了`

网友:
两台发动机转向相同?还是相反呢?

网友:
同向的!!看下面的图。

实际上很多大飞机都是同向的,比如运-八

网友:
太危险了
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哈

网友:
帅!~~!

为什么我们坛里没有人做这种真飞机呢?

我主要是没有钱。。。

网友:
危险到家了~~~~~

网友:
这东西不是随便玩的

网友:
可以仿真做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