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平衡问题,求助!

楼主(2009-04-04):
我的平衡充不管冲多大容量的
电池
最后电压总是4.10v 4.20v 4.20v(很是稳定啊 )这有问题吗?以前都不这样。在4.10v和4.20v电池分别装了百分之多少的电力。

网友A:
100MV看看充电器的指标了,如果厂家标称是100MV的那就是正常的,如果标的差距很大,那就是有问题了.
可能是某个器件找成的,可以让厂家校正的下

网友A:
关于LIPO电压和电量的变化
可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感谢啊。原来4.2v和4.1v 2200的话差220MAH,这样对电池有多大影响?

网友A:
对电池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单节偏底,注意控制好最底那节的电压千万别过放就可以了.

楼主:
恩
十分感谢啊

网友B:
看来需要调整充电器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