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钱的桨平衡器(已补图)

楼主(2009-04-04):
手上没有桨平衡器,随便做了一个

感觉不错,分享一下

补充几张图吧(那钢丝是在雨伞拆下来的) :

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
哈哈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
中间 穿的什么啊 两个螺丝怎么上的

网友:
同问楼上问题

网友:
同上上

怎么夹在两个螺丝的中心点上的!
好处是不用担心夹的平衡问题!

网友:
不明白?问题同楼上

网友:
做这个有很多方法。上好过物理课的哥们应该都会做。。

网友A:
用螺丝和螺母夹紧两个奖???那么小的面积、那么大的压强,很容易把桨面刮坏的,甚至陷到桨里

网友:
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丝和螺母夹紧两个奖???那么小的面积、那么大的压强,很容易把桨面刮坏的,甚至陷到桨里

就是这么简单,碳桨里面是有铜圈的,而且也不需要拧的很紧,不移位就可以了

网友:
 另一面是螺母吗

网友:
另一面怎么穿钢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简单,碳桨里面是有铜圈的,而且也不需要拧的很紧,不移位就可以了

不拧紧的话,450的桨还好说。如果是600、690、710的桨,那么重,不拧紧的话,两端会往下搭拉着的

网友:
还可以啊

网友B:
楼主还有这种螺丝螺母吗我收一个……

网友:
按照内径去标准件店买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有这种螺丝螺母吗我收一个……

普通的防松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