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一款充电器

楼主(2009-04-04):
想升级充电器(价格200-300不含电源)要可以一次冲2块容量不同的3S电池,可以冲A123.麻烦大家推荐一下。

看中了几款不知道合适不:
G.T.POWER A6
IMAX B6
imaxRC B6 Pro

网友:
DN G2或者maxpro plus我都用过,都不错。

网友:
DN G2 我一直在用,东西是不错
最烦的就是不能充6S的,每次要分2次充6S电池

网友:
如果LZ是为了精度问题想升级,那建议你别选择这几款了,
如果是为了充A123,那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精度只要不太离谱就行(0.05V)误差还可以接受。(如果光考虑精度该选什么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只要不太离谱就行(0.05V)误差还可以接受。(如果光考虑精度该选什么充电器?)

现在的充电器精度全部是10mv精度级别的,厂家标称5mv都是扯蛋,都是取的平均值因为10mv精度的都是在1-10mv范围浮动的,况且,对于航模用的电池10mv已经足够了,建议:对于1000元以内的充电器你只考虑价格就行了,其他指标都一样,没什么可以考虑的.

网友:
当然要满足你电池的节数和充电电流的前提下

网友:
唉,想买个充电器太麻烦了,便宜的怕精度不好,贵的怕口袋不饱,
我也想买个300左右,主要冲锂电和镍氢,大家也给推荐下~

网友:
imaxRC B6 Pro
看着还是不错的,有兄弟用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