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哥,我想到个绕过那个尾推问题的办法

楼主(2009-04-04):
黑哥,我之前给您留言了
EK0508 的舵机有点小问题啊,行程设置好了后,有5%的误差,伴随虚位随机出现
用在尾推上让人怕怕,而且力量偏小。
我尝试用银燕8g舵机试试看,这个舵机从参数上看,力道比0508大不少,应该不会再有吱吱声,如果用来锁尾效果好的话,基本上就算找到了最便宜得最有性价比的配置
价钱和0508一个价钱。

您这儿要不也试试看,还是我一个人当小白鼠先试试看

网友:
使用后记得谈谈感受,我也在关注这个舵机

网友:
我也想给丘比特2.5上银燕8g舵机。。。严重关切!

楼主:
你们都看着我当小白鼠是吧

没事,反正也不是头一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哥,我之前给您留言了
EK0508 的舵机有点小问题啊,行程设置好了后,有5%的误差,伴随虚位随机出现
用在尾推上让人怕怕,而且力量偏小。
我尝试用银燕8g舵机试试看,这个舵机从参数上看,力道比0508大不少,应该不会 ...

这与用什么舵机是无关的……
仔细看一下尾变距结构和变距过程中的塑料件的变化,就可以发现(编号为EK1-0295)尾旋翼控制组、套在尾轴上的滑动控制臂会弯曲变形……
这才是问题的所在,想靠增大舵机的力量来弥补这个不足是办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用什么舵机是无关的……
仔细看一下尾变距结构和变距过程中的塑料件的变化,就可以发现(编号为EK1-0295)尾旋翼控制组、套在尾轴上的滑动控制臂会弯曲变形……
这才是问题的所在,想靠增大舵机的力量来弥补 ...

现在倒不是这个问题头大,变形的事咱也看了,
但是那个行程 误差就恐怖了,时不时地有 吱吱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倒不是这个问题头大,变形的事咱也看了,
但是那个行程 误差就恐怖了,时不时地有 吱吱声

将那个尾变距小改一下就可以解决的……
请参看下图后想想看:继续往左滑动变距的时候,那塑料件弯得太厉害了,这样,始终有一个力作用在舵机上!

原因是:尾桨夹是在做圆弧运动,两个球头的位子(距离)会缩小,势必将球头扣往中间挤……这就使得固定球头扣的塑料板硬被挤压成弧形……

楼主:
不怕肯定还有办法,明天去拿450的尾桨!
尝试...

网友:
…………
小白鼠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