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前几十秒有力后面无力的原因

楼主(2009-04-04):
老是听有人抱怨A123只是前几十秒够力,后面很软勉强航线。其实是电调在作怪,新的电调或者以前用开的肯定
电池
类型都是锂电4.2V但是A123是3.6V(但它的放电电压基本都是3.3V左右)。电调启动时检测的电池串数是以锂电的总电压来判断的,可是现在接入点是A123这样电调就会误判断保护动作电压点。举个例子3S的锂电是12.6V 但3S的A123只有9.9V 跟默认的保护点很接近了。只要把电调的电池类型设定到镍氢电池或者保护伐值低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A:
沙发..
有道理..
把电调低电压保护调到低就可以了

网友B:
说的有点道理 可是试验过了吗?

楼主:
已经试验过了,电调保护一般都是降低输出功率所以就出现无力的表现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为了A123~~继续学习~~~~

网友E:
4节的为什麽还那样来。 发现123电池没有想象的那莫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4SA123接上后电调会认为是4S快放完电的锂电,所以很快就会降低输出功率

网友B:
我试验过了 LZ 说的没错~!支持

网友G:
A123旧电池的确不适合飞,内阻高压降大,电池输出电压下降的太快,输出电流也就跟着大幅度下降.

网友H:
要怎么设置呢?? 我的飞A123 飞没一会就在半空断电是不是也是低压保护、、、、??

网友I:
不仅是低压保护,并且你的保护设得太过了,直接断电?一般都设降功就好了,断电太危险

楼主:
保护方式要设成降低输出功率不能设成停止输出。

网友J:
早就这么干了
我老早就这么做了 6S A123 好因 设置卡里设置成镍氢 电池。 定时飞3.5分钟 非常爽 可以一直暴力 充电量显示只有1200左右 说明电池里面至少还有800MA的容量,其实可以飞4.5分钟。至少飞4分钟暴力3D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学习了啊
原来是这个原因
A123还真是物美价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