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陀螺的问题!请高手帮忙说一下“温飘”的原因,急! ...
除了陀螺的问题!请高手帮忙说一下“温飘”的原因,急!!!

楼主(2009-04-04):
除了陀螺的问题!请高手帮忙说一下“温飘”的原因,急!!!
一下是我机器的描述:
1、飞机震动很小
2、尾推也很顺畅,但有轻微的虚位。
3、陀螺组合是 JR770T+3500g,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吧,但愿没问题。
5、在尾
舵机
找到中立点后 调整舵机支架位置,让尾浆成5度夹角。
4、插上电后静止不动,等陀螺初始化找到中立点后再起飞
在陀螺的原因排除的情况下,请高手说说产生温飘的原因, 我的飞机温飘速度 20°/30秒

网友A:
机器的转速是多少?如果转速过低,锁尾是要差些,尝试提高转速。此外,陀螺仪用PU胶效果会好点,也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700t 还能飘 应该是没调好

网友C:
温漂是指上电后刚飞不漂,过一会儿就漂了,重新上电又不漂了
楼主说的是静态漂移, 消费级的陀螺都不可避免有一些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