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数控车、铣床、雕刻机及加工问题!

楼主(2009-04-04):
各位高手好

看到这个板块有不少人会改数控车铣床,也有不少人会做CNC 雕刻机,

想要做点东西 需要用到车、铣床或者雕刻机,根据工件的大小 加工的特点及加工的难度还有价格的因素 敬请各位高手光临指导--有可能的话需要设备也可以在你手里购买或能给定做!!!

       加工的工件材质,是一种材质很类似石膏,比石膏稍微硬那么一点,***易碎***,的模具。

        加工的尺寸,种类比较多,大致如下,直径 120MM 长是25MM  的圆柱 最后加工成直径 100MM 长度20MM 的圆柱并且要把边导成0.5R的圆角!如图

还有直径30MM 长度60MM 加工后是直径25MM 长度50MM 的圆柱 边缘导0.5R的角

还有长方型的加工
尺寸 250MM*200MM *50MM 的方块,在侧面的4个立柱边上做45° 宽3MM的面!!

加工精度在 5-8丝左右

加工难度问题 需要高手解决

由于工件易碎,夹持、卡尺量尺的时候特别容易崩边!!用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东西比较稳定的固定在机床上??(材料比较贵!!碎了很可惜)

加工过程中 由于材料属于石膏状,切削的粉末硬度非常高!!(整体硬度低)又不能用液体降温,所以对机器的滑道导轨 以及刀的磨损程度相当的大,时间长了 精度很成问题!…… 如何能控制住这些 还有用什么样的给进速度 选择什么类型的刀比较合适

机器需要长时间工作,根据上述条件选择什么样的机器比较合适??

如果哪位高手可以进行设计 自动机床或者数控机床 本人很想购买技术和设备,现在就要!!

圆柱的应该是 车床 方块的应该是铣床!!

网友:
卡尺量都会崩边的话真的不是一般的脆...:funk:
失蜡模做比较好...

楼主:
这个模具实际上也是成品的一个素坯!!在形态加工结束后再进行其他的定型 工序 材料是 绝对不能变的 !!

网友:
石膏很软,“稍微硬那么一点”是什么概念?应该不会有铝合金硬吧?是不是石墨?方的那个用雕刻机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谁能帮忙的呢 看看这东西 能用什么做 或者哪个商家 进来 说说你们自己的产品!!

或者哪位能帮忙 告诉个网站 是关于机床的 想去看看

网友A:
最好用雕刻机,园的用4轴。

原因:石膏不可以高速旋转,因为卡盘要有夹持力,容易破碎。高速先转会因为有离心力产生抖动受力。也会破碎。

用雕刻机到可以快转,工件动作少。切削量好控制。用刀具边缘切割,刀具发热量小。

就说这些把,其他的大家来补充。

我也是个外行,最近玩雕刻机才开始入门。

网友B:
不知你说的是什么材料,我车过石棉棒,不会比它还软吧!:funk: :funk: :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说的是什么材料,我车过石棉棒,不会比它还软吧!:funk: :funk: :funk:

东西很象石膏,比石膏硬那么一点,结实一点,比石膏细腻光滑一点!材质比较均匀

因为要求边缘要非常的精细 所以不能有一点的崩边、!! 这东西平面强度还可以 就是边缘稍微与坚硬的物体碰一下 就容易崩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雕刻机,园的用4轴。

原因:石膏不可以高速旋转,因为卡盘要有夹持力,容易破碎。高速先转会因为有离心力产生抖动受力。也会破碎。

用雕刻机到可以快转,工件动作少。切削量好控制。用刀具边缘切割,刀具 ...

我现在采用的方法是 在工件的底部放置一个大吸盘,接一个吸尘器 用负压把它固定在吸盘上,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吸尘器不能长时间工作,发热厉害

第二个是 工件被切割成小块以后 吸盘的方法就不行了 吸不住了 怎么才能把这东西固定而不伤工件呢!!

网友C:
老大,我可不是高手啊,比低的还低,不过胡说八道一下下,这么脆的估计车够戗了,软的还好说,这个跟核桃酥似的怎么夹啊.非高速铣吗,也够戗,数控高速铣应该可以吧,冷却用氮化油雾,再加上吸尘器应该没大问题,固定吗,就不懂了,吸上?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我可不是高手啊,比低的还低,不过胡说八道一下下,这么脆的估计车够戗了,软的还好说,这个跟核桃酥似的怎么夹啊.非高速铣吗,也够戗,数控高速铣应该可以吧,冷却用氮化油雾,再加上吸尘器应该没大问题,固定吗,就不懂了 ...

呵呵一样是高手啊  东西没那么脆弱 现在用普通的车床也可以加工  东西比石膏还硬那么一点!!比石膏还结实那么一点!!

但是由于是普通的车床加工 要经常校对 量尺,经常要取下工件 经常都会因为人为操作的失误 使工件受伤!!

为了避免人为损伤,想让机械化代替人工,所以 想如何能一次把这个东西成型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人工车床啊

网友:
首先声明 不是高手 非常业余
想了一点办法 不知是否可行
第一种工件 使用数控铣床加数控回转台加工 由于工件厚度仅为20mm 先用车床把肧料加工到20mm的厚度 然后定做合适的强磁圆片利用磁力把工件压在回转台上 定制合适的合金刀具 一次装夹加工成型
第二种工件 使用斜床身数控车床 配上软卡爪六爪卡盘 如果胚料是长的 这种方法可以一次加工成型 在车床接料处 垫上海绵缓冲 使用合适的合金刀具 如果胚料只有60长度那就要掉头加工了 这就不太好办 容易出现装夹误差 和痕迹
第三种方形工件 和第一种差不多 先加工到合适厚度 用数控铣床加工 强磁片固定定位

个人想法 不行不要拍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一样是高手啊  东西没那么脆弱 现在用普通的车床也可以加工  东西比石膏还硬那么一点!!比石膏还结实那么一点!!

但是由于是普通的车床加工 要经常校对 量尺,经常要取下工件 经常都会因为人为操作的失 ...

既然没有那么脆, 用CNC应该可以的...
之前看人家加工石墨的视频...

[wmv]http://www.haascnc.com/news/new_files/VMC/VF-2%20Graphite.wmv[/wmv]

楼主:
这个石墨块是怎么被固定的 ??

网友:
边很容易碎,那能不能夹持工件的柱体表面来加工呢?

网友:
现在是怎么加工的呢?

楼主:
现在大块的 是在工件底盘用了一个 吸盘 然后用吸尘器做负压 把工件吸在上边做加工

但是问题是 吸尘器长期处于一种憋住的状态很容易热 不能连续工作!!

还有一个问题是 工件切成小块之后 吸盘的 力量就吸不住工件了!!没办法加工只能夹持 坏的几率也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块的 是在工件底盘用了一个 吸盘 然后用吸尘器做负压 把工件吸在上边做加工

但是问题是 吸尘器长期处于一种憋住的状态很容易热 不能连续工作!!

还有一个问题是 工件切成小块之后 吸盘的 力量就吸不住 ...

吸尘器的确不合适,上个真空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