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紧急求救

楼主(2009-04-04):
本人搞了一架F16,70函道2826电机,电调我使用30A,电池11.1V20C1500MAH的,可是我试机才1分半左右电池就烫的不得了了,想请老鸟们帮我看看是怎么一会事???感谢万分啊!!!!!

网友A:
电池放电电流不过。起码用2200mah20C以上的电池才保险。

网友:
电池太弱了,LZ赶紧停止这样的测试,别跟你的电池过不去!
为什么电池要标注容量?为什么电池要标注C数?

网友:
沙发,藤椅,好建议

楼主:
可厂家他们说这是标准配制啊,他的电池槽也只能放这电池啊

楼主:
那么我可以用20A的电调配这20C1500的电池吗
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偶的赛博F16用1000MAH 20C都飞过,2分钟下来.

网友:
你的30A电调和11.1V1500MAH20C电池配64MM涵道还算可以.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这飞机电池仓又改不了只能放1500那么大的电池,我能用换电调和电机来弥补这架飞机吗,能的话要换多大的电调和电机啊

网友:
我的还是1300的。。。你 怕什么。64的涵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电流不过。起码用2200mah20C以上的电池才保险。

不可,否则烧电调吧;
应该把电调换成40A的配1500MA20C电池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