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里那个菜单是将控调为PPM模式?

楼主(2009-04-04):
请问,10C里那个设置是将控调为PPM模式

网友:
JR的在系统模式里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
可以 参考下FF9的设置 具体在论坛里搜索下 FF9的说明

网友:
MOOE按住2秒进入菜单。往下拉到第二个菜单选者 PARAMETER.进入后就往下拉。看到MODUL。这个就是选项PCM和PPM的。讲的很详细了吧哈哈,希望能帮助到你,同样是10C的拥有者互相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那个菜单里只能先7CH或者10CH,没有PPM选项,请指教

网友:
请看图片谢谢。按照我楼上说的方法就能看到了,一开始是PCM1024。然后在转换成PPM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2.4g的控,把十字盘模式的hr3改成h-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