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广州荔湾湖试东方龙

楼主(2009-04-05):
今天出现的问题:
1:船的反扭力太大,在起滑后船身基本是侧在左边行走。用的是1.435浆,后来换了1.430浆后速度明显减慢。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2:防翻舱在船返后没有自动扶正。请问应该如果配重?
3:请高手帮忙看看船的航姿有没有问题?重心有没有找正?水线有否过长?应该如何调整?
4:船全重1348.7g 对于这级别的船来说这重量是否已经超标?
总结:本次试航最着重测试的是万向节的传动,发现没有之前模友所说的问题,在高速转动下没有很大的噪音,震动也很少很平稳。表现很满意。
      第一次试航时船不能够左转,今天把水刀入水角度向上调整后基本上问题解决了。照片是老婆拍的拍得不太清楚请大家将就将就。

称体重1348.7g

称体重1348.7g

鱼缸水重心

鱼缸水重心

下水慢行一周

下水慢行一周

开始加速

开始加速

油门全开

油门全开

转弯太急翻了

转弯太急翻了

打开检查内部零件是否有松脱现象

打开检查内部零件是否有松脱现象

晒晒太阳

晒晒太阳

出门前的照片带上救援机。(还好没成为今次试航的遗照)

出门前的照片带上救援机。(还好没成为今次试航的遗照)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

网友:
 传说中的板凳

网友A:
请问LZ 你船里面 放电池的位置,
电池应该靠在隔水仓固定,就是船内的最左边.
东方龙的重心在船尾向船头方向160MM~170MM的地方.
然后在图上面圈圈和箭头所指的地方开个小孔让空气出来水进入隔水仓就能翻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 你船里面 放电池的位置,
电池应该靠在隔水仓固定,就是船内的最左边.
东方龙的重心在船尾向船头方向160MM~170MM的地方.
然后在图上面圈圈和箭头所指的地方开个小孔让空气出来水进入隔水仓就能翻转了.

谢谢fx兄的指点。电池是在船的左边的。我还想知道1348.7g这个重量是否已经超出了东方龙级别的船的重量?

网友:
哇~30得喜路宝?

网友:
是有点重了点但没有超出设计重量, 不要超过1400克就好,如果能做到1000克~1250克的范围就更好.

网友:
東方龍船頭開孔參考.

网友:
Ocean 的東方龍

网友:
孔越小,反正所需要時間就越長,甚至不能反正.

网友:
买现成的好

太操心了呀

网友:
为什么要搞万向节??不搞直轴呢??

网友B:
楼主,以后就来荔湾湖闹革命吧,大学城那些都是暴徒,去那里玩要很疯狂,精神压力很大,还是在荔湾湖玩休闲.
我们几个人一般星期天下午在荔湾北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以后就来荔湾湖闹革命吧,大学城那些都是暴徒,去那里玩要很疯狂,精神压力很大,还是在荔湾湖玩休闲.
我们几个人一般星期天下午在荔湾北湖.

好的好的。留个联系方式给大家。15920304614.张恒

网友:
我來搞亂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以后就来荔湾湖闹革命吧,大学城那些都是暴徒,去那里玩要很疯狂,精神压力很大,还是在荔湾湖玩休闲.
我们几个人一般星期天下午在荔湾北湖.

阿叔不要搞分化呀 大学城好需要新血。另外我跟虾哥的东方龙也在等你。(不过偷偷告诉你,虾哥那只船头装了大杀伤力武器,见挡路者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叔不要搞分化呀 大学城好需要新血。另外我跟虾哥的东方龙也在等你。(不过偷偷告诉你,虾哥那只船头装了大杀伤力武器,见挡路者杀)

人地只船都未调好,去大学城肯定卑你地同虾哥当靶船劈.调船最好系荔湾,搏杀才去大学城,再讲人地张生精益求精做出来的精品,去大学城一下就卑你地玩残啦.

网友:
好船是要磨练出来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叔不要搞分化呀 大学城好需要新血。另外我跟虾哥的东方龙也在等你。(不过偷偷告诉你,虾哥那只船头装了大杀伤力武器,见挡路者杀)

今日先又去左黄石路买左百几蚊金属漆林住重新喷过只野。林住系船身间花。体来去大学城玩时候要系只船度装返只野来防止虾哥葛大杀伤力武器先得。轻侧30米内靠近者屏蔽晒你地所有接收信号。又或者装多只高频发生器直接搞低你地个无刷。   嘻嘻到时候劈我者s。哈哈哈。。。。

楼主:
顺便问多个问题

你地将遥控个方向打尽时。船的陀大概系几多度啊?因为我调陀机可能调得太尽。一打满陀船就360度转几个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地将遥控个方向打尽时。船的陀大概系几多度啊?因为我调陀机可能调得太尽。一打满陀船就360度转几个圈。

我只向左大概20度,向右大概1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向左大概20度,向右大概15度。

5该晒。调好后今个星期天再去试水

网友:
最好还是满舵量试
不同舵宽长度 伸出长度对舵效应都是有影响的
只要自己手指控制得好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