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G的计时器问题

楼主(2009-04-05):
如题,我把控的计时器设置成油门大于0%就开始计时,在普通模式下计时正常。
在IDLE1的模式下,油门杆在0%的时候计时器却不开始计时,但是在IDLE1的模式下,我设定的油门一直是100%,而在主显单上显示的油门却是0%,很疑惑,请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A:
我一般是把一般模式下把计时开关和油门设到一起,ID模式下则把计时和ID开关设到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把一般模式下把计时开关和油门设到一起,ID模式下则把计时和ID开关设到一起就可以了.....

谢谢!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在IDLE模式下,明明油门曲线都设置的都是100%,为什么在主界面上油门的显示还是会变成0%,在油门最低点的时候。

网友:
Can be done...You need to use Logic switch. for more setup 10C video, please go to helif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