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锣旋桨和方向驼的位置

楼主(2009-04-05):
各位魔友帮小弟看看锣旋桨和方向驼的位置     船跑起来走不到直线`是不是因为锣旋桨和方向驼差距有问题 请看图

正侧面照的

正侧面照的

正上方照的

正上方照的

网友:
不关这个事,跟推力线、反扭有关

网友A:
先試改一下!

1)在尾支架右边(近舵的一方)把介子墊片放在支架和船尾板之问用收支架的二个螺丝收緊就成了!!!!(这就形成了约1-2度的反扭推力角度了).
2)配重!!!!在船的左边加上鉛條,越贴边及船底最好!但航行重心也要注意才决定固定那一位置!!!!(这可使船跑大浪離水飛馳時也不怕因扭力而偏航了).
万事起头難,路在口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还得慢慢的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KY大師.......也起头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在尾支架右边(近舵的一方)把介子墊片放在支架和船尾板之问用收支架的二个螺丝收緊就成了!!!!(这就形成了约1-2度的反扭推力角度了).
2)配重!!!!在船的左边加上鉛條,越贴边及船底最好!但航行重心也要注意才决定固定 ...

支持 C.K.Y 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