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成为吊机高手

楼主(2009-04-05):
[localimg=400,300]1[/localimg][localimg=400,300]1[/localimg]本人最近做了两架KT330,做的不好大家别见怪。配置(XXD 2212Kv1000,1047桨,ESK接收机,春天SM-S2309S舵机,好赢30A电调,CL锂电15C 1300毫安)。刚飞了三个起落(按固定翼飞行)。动力充沛,控制灵活。
我以前飞固定翼,想学一下3D吊机。请问广大模友,从不会到熟练掌握吊机一般需要飞几个起落??????

黑的为0.6×5碳纤维片嵌入加强,舵面链接建议用十字30mm纤维胶带链接

黑的为0.6×5碳纤维片嵌入加强,舵面链接建议用十字30mm纤维胶带链接

完成品

完成品

0.6×5碳纤维片加强

0.6×5碳纤维片加强

网友:
兄弟做的好清爽。

网友:
吊机不是目的,你要明白.............

吊机只是基本功

网友:
在模拟器上练练

网友:
我的经验:330不好吊。

换Index吧,进步能快点。

网友:
 这年头吊机不算回事了 从基本练起来 把  吊机很简单的

网友:
固定翼图纸

能否把你上一个贴提到的固定翼图纸CAD版传一份给我: marc_2007@sina.com

网友:
看你做的估计重了。。

网友(2009-05-05):
我也正在练习中

网友A:
330绝对能吊,你的配置也绝对能吊,吊不住地时候别怀疑设备和机型。
在你明白吊机时飞机各种姿态应该如何操作的前提下~~找个草深的地方,胆子放正,抱着不摔成碎片不回家的信念(不就是一kT机嘛,随便摔)。
满足以上的条件你就开始开始练习了,炸坏机身绝对正常,别急着做新的~现场直接纤维胶带贴上。继续!直道能吊住为止,别飞航线,就是吊!你一定能做到的!
以上是我的吊机练习心得,我一个下午练会的,虽然不能说一下午就变高手了,但是绝对能成功。希望对你也适用。等你用330能吊住的时候。
换个机型吧~~Index。绝对比330好吊!

网友:
楼上我服你了
我照你方法练
相信我也能行

网友:
哈哈,吊机速成法~~~

网友:
我是新手  怎么吊机啊,有没有文字操作说明啊?非常感谢

网友:
我是练了4个月才可以掉的是从一点不会飞开始练的

网友:
很是厉害啊,我一个星期刚学会吊机,扭力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绝对能吊,你的配置也绝对能吊,吊不住地时候别怀疑设备和机型。
在你明白吊机时飞机各种姿态应该如何操作的前提下~~找个草深的地方,胆子放正,抱着不摔成碎片不回家的信念(不就是一kT机嘛,随便摔)。
满足以 ...

方法对的.我也要练习,不过没有草的地方.但觉得越轻的机越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