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的发动机是多大的排量?

楼主(2009-04-05):
1.5CC?还是2.5CC?
知道的告诉一下,先谢了!

网友A:
15级是2.5CC,9级是1.5CC。所谓15级是用发动机的英制容积的整数值表示,例如15级其容积是0.15立方英寸,18级就是0.18立方英寸,09级是0.09立方英寸。准确换算1立方英寸=16.387CC(立方厘米)。平常我们只要用6去除级数,如15/6=2.5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级是2.5CC,9级是1.5CC。所谓15级是用发动机的英制容积的整数值表示,例如15级其容积是0.15立方英寸,18级就是0.18立方英寸,09级是0.09立方英寸。准确换算1立方英寸=16.387CC(立方厘米)。平常我们只要用6去除级 ...

网友:
直接除以6
就可以计算了
15/6=2.5CC

网友:
1=0.163871cc
9=1.474839cc
12=1.966452cc
15=20458065cc
18=2.949678cc
21=3.441291cc
25=4.096775cc
28=4.588388cc
32=5.243872cc
36=5.899356cc
40=6.55484cc
46=7.538066cc
50=8.19355cc
公式:级数X0.163871=CC

网友:
级数*0.1638619=CC
这样更加精确的啦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