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换了lama4的外主轴,转起来不顺,请教如何调节?

楼主(2009-04-05):
新换了ESKY lama4的外主轴,感觉齿轮同圆心不是很准,有一半有点顶
电机
齿轮。转起来不顺,但电机位置又没得调节,应如何处理?

网友A:
轴承丢了吧

楼主:
轴承没丢,是外轴所带的齿轮与外轴不是很同心。

网友A:
是原厂配件吗?

网友B:
很多号称原厂的,就是这个样,不同心,转起来一松一紧的

楼主:
是原厂的。跟机的外轴有两个洞,原厂配件只有一个。

楼主:
现在挫大了一点洞,用纸垫着紧的一侧上螺丝,好一点。

网友C:
我的也一样,惨的是还买了3个这样的外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