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问题:450为啥叫450呢?

楼主(2009-04-05):
大脑卡壳,突发奇想,大家都叫450、450的,为啥叫450呢?

网友A:
听说当初把200mm定为基数, 450因为机身长度在650mm左右
所以她当然叫450了啊

网友A:
同样道理200机身长度大概是400mm左右

网友B:
以 主轴到尾轴之间的距离 命名

网友C:
我听说YT是以主尾轴的距离来定的,而SJM的325也是450级别的,只不过它以浆长度来定义的,其实应该就是各厂自己规定的型号。

网友D:
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我觉得这种说发是最靠谱的
模型一般安装动力分级,450原指使用的动力是450有刷电机,现在电机都是无刷的了称呼沿用 所以看着有些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