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50c尾桨中联的问题

楼主(2009-04-05):
我的450c没飞起来过,一直在地面漂移,现在机身上有一些结在一起的黑色粉末,是不是皮带磨损?如何处理
另我的450c尾桨中联是不是少了螺丝(图中划线处)?用什么样的螺丝

网友:
450B吧,用固定用的攻丝!就是黑色的那种,很小的,只有一个头!

网友:
用主轴固定环上的螺丝就可以了,皮带那是正常磨损没必要更换。

网友:
学名叫机米螺丝!

网友:
貌似张紧轮偏了

网友:
也是个新手

皮带磨损我没上天也有了

网友:
不会叫啥学名,反正就是没螺头的内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