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004尾管裂了对JJ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09-04-05):
昨天撞了下电线杆,用透明胶绑起来了,这样影响大吗?

网友:
建议用金属皮(电路板上的铜皮就比较好,撕一片来用)将破裂的地方裹上2、3层,再在金属皮的外面裹上一层纤维织物后,用502胶水涂抹在包裹物上粘固,这样会跟原来一样结实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撞了下电线杆,用透明胶绑起来了,这样影响大吗?

黑大大说的没错,不理会或者单绑一下的话尾巴比较会晃悠的

网友:
胶带不牢的,回形针弄直,取一半,再用棉线密绕,最后用AB胶薄薄的涂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