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123配电机

楼主(2009-04-05):
我用3SA123飞450,配新西达的什么电机好呢,要求是能够一般的3D,不用极端暴力

我查了XXD有2214.2217.2218等型号,KV也有很多,2218据说很暴力,2214么好像比较省电,但网上有说300W的,也有说400W的,所以还是来征求下大家的意见吧 ,最好电调40A能应付,齿数也望说下,先谢谢了!

楼主:
上一些数据,其中2214有的将近400W,有的却写300W,到底哪个对的

HD2214无刷电机,KV:3550 4050 4700,效率:80-86%,工作电压:6-12V,功率:380-430W,重量:59克,尺寸:3.17-27.3x35(mm)。适合用于400-450级别起飞重量:500-800克电直。
HD2214-9,3150KV,电压:6-15V,Io=1.5A(10V),电流:20-33A,功率:380W。3S 450电直配13T小齿,4S配11T。
HD2214-8,3550KV,电压:6-12V,Io=1.8A(10V),电流:20-36A,功率:380W。3S 450电直配12-13T小齿。
HD2214-7,4050KV,电压:6-12V,Io=2.4A(10V),电流:20-38A,功率:400W。3S 450电直配11-12小齿。
HD2214-6,4700KV,电压:6-12V,Io=3.0A(10V),电流:20-40A,功率:430W。

HD2214-8
3550KV
电压:6-12V,Io=1.8A(10V)
电流:20-36A
功率:300W
3S 450电直配12-13T小齿
配合新西达30A电调

HD2218电直版本电机,外型尺寸3.17-27.3*37,重量:69克。功率:430-480W。原生5P风扇,超大3轴承结构,高精度品质自抠模矽钢片,有效提高了电机的动态平衡性能和散热效果。适用于400 450级别电直。
HD2218-7,3150KV,Io=2.0A/10V,电压:6-15V,效率≥83%,最大输出功率约:430W,最大工作电流约:40A。3S亚拓450配13-14T小齿,4S配11-12T小齿。
HD2218-6,3680KV,Io=2.8A/10V,电压:6-12V,效率≥83%,最大输出功率约:450W,最大工作电流约:43A。3S亚拓450配12-13T小齿。
HD2218-5,4380KV,Io=3.8A/10V,电压:6-12V,效率≥83%,最大输出功率约:480W,最大工作电流约:46A。3S亚拓450配11-12T小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