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试1.2G 2500mw视频传输设备

楼主(2009-04-05):
效果糟透了,用在260汽油机上,才飞几十米信号就衰减得几乎看不清屏幕,接收和发射都是用的原装天线,接收天线离地大概40公分

TAOBAO买的700,难道买到假货了,XD和我一样用这款设备的吗,效果怎么样?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05798&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按说不至于啊 2500mv的功率 已经很大了

网友:
不要买这种,效果确实差

楼主:
是啊,不知道它参数是不是虚的
会是电池原因吗,我用的11.1v的450电直动力电

网友:
应该不至于吧.我的1.2G.1.5W.经过路面测试..距离最远能达2.4公里. 1.5公里内能保持稳定的信号

网友:
是啊 俺们是百通的 一个牌子 1.5W的效果非常好

网友:
你的汽油发动机的干扰信号可能太强了

网友:
干扰的原因

网友:
这个东东你如果买的是正品的话,是个超强的东东,我用过,内带风扇的,地面拉距15KM没一点问题.

楼主:
里面是有风扇,卖家说是百通的,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效果这么差

网友A:
那个是很猛的,应该是安装问题,导致干扰很大吧,或者你真的买到赝品了。
而且我提醒大家,960M-1215M好像是航空频率,这么大功率飞上天很容易出事。
还是小心的好,不然大家都没得玩了

网友:
看到干扰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很猛的,应该是安装问题,导致干扰很大吧,或者你真的买到赝品了。
而且我提醒大家,960M-1215M好像是航空频率,这么大功率飞上天很容易出事。
还是小心的好,不然大家都没得玩了

航空频率? 难道会干扰飞机?

网友:
接收机的电源同样重要。不如检查检查接收机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