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4-05):
各位前辈:我是才玩JJ的菜鸟,用的控是易思凯0404的控,我用的一般AAA五号
电池
,家里已经有50多个废电池了,有什么方法用可充电池代替啊,这样太可怕了,玩一段时间,那得多少电池啊,谢谢前辈们给个办法!!!

网友A:
最开始的时候用5号充电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是锂电。

网友C:
开始还是用5号充电电池,锂电放过量就报废哈~!~!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再请教五号可充电池只有1。2V,行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