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电调搭配以及电调安培值意义

楼主(2009-04-06):
请问各位老模:1、电机分2202、2208、2212、等等,但是不管是那种,其KV值有1000、1200、、、等等,但是发现2202的电机重量小于2212,但是KV值有相等的,对此,我有点不明
                                   白,是不是同样可以用在一款飞机上?
                             2、电调分10A、20A、30A等,但是10A的重量小于30A的,对此,我不明白的是,10A的电调可以与2212的电机配合实用吗?或者说30A的电调可以与2202的电机配合使
                                  用吗?如不可以,是为什么?
                             3、电机分以上几种,请问配合的浆最好的搭配又是怎样的?
                             4、每款电机怎么样搭配相应的电池

我是新手,一直没有分清楚这些对应的关系,请各位老模给予批评指教,谢谢!

网友A:
没事多潜水

一个小汽车模型 速度达到60公里/小时!!一个大重型车 挂上1档 也跑60公里/小时!!

试问你一下  当都装上一吨的货物 两个车的行驶速度还能一样吗??

电机的马达尺寸 就想车的尺寸 基本是越大力量功率越大  速度只相当于一个变速箱的档位问题!!  同型号的电机 KV 值不同 就相当于给车挂了一个不同的档位

那么电机KV 值越高 他的负载力量越小 反之越高!! 但是他们的力量和速度是成反比的

在不计算摩擦的能量损失的情况下  安装上变速箱 高速电机和低速电机应该是一样的

电调则是 一个油门问题  当你跑平道 保持60公里/小时 有一个小的油门   当你上坡的时候 或者拉货的时候依然要保持一个60公里/小时的时候  那么你是不是要加大油门啊?? 电调是电流输出的 转换装置 也是有限制的不可以超过他的额定值!!

具体的配置方式 要查看各个厂家的数据资料和相关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多潜水

一个小汽车模型 速度达到60公里/小时!!一个大重型车 挂上1档 也跑60公里/小时!!

试问你一下  当都装上一吨的货物 两个车的行驶速度还能一样吗??

电机的马达尺寸 就想车的尺寸 基本是越大力 ...

比喻相当好!

网友:
二楼说的:‘那么电机KV 值越高 他的负载力量越小 反之越高!! 但是他们的力量和速度是成反比的。’
这句话欠妥,应该为:“对同一个马达来说,那么电机KV 值越高 他的负载力量越小 反之越高!! 但是他们的力量和速度是成反比的。”
对不同的马达来说,条件不同,不在同一起步线上,情况就难分难解了,也就是说没得比较而言。

网友:
也可以这样理解,同一尺寸的电机,其功率基本相同,相当于发动机的排量基本一样,至于扭力型优化或转速型优化就当当于低KV和高KV

楼主:
 谢谢了,现在基本了解了些,非常感谢。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