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了,闲着无聊,顺便猜猜这是在干什么....

楼主(2009-04-06):
长夜漫漫,无聊十分,双眼视目,无法入眠.
没有睡觉的模友顺便猜猜这是在干什么....

楼主:
猜对有奖,奖品保密

网友:
红黑线是万用表的,这估计是平蘅充,不知道对吧~`1

楼主:
猜对一半...继续...

网友:
开关电源,应该是给平衡冲供电的,电源电压可调,adj那个电位计就是

网友:
我猜两次吧:)
1、测试开关电源的负载能力?
2、用无关电源直接带电机电调?

网友:
有才,,,,, 高人太多了

网友:
图中所示,应当是用开关电源接上充电器,同时用万用表监控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降),应当是进行开关电源的输出能力(带负载能力)测试。

网友:
是不是在用加速器啊。

一个接加速器,一个接万用表看电压。

楼主:
LS回答正确,,,,奖品加2分

网友:
我还以为给万用表电池充电呢....

网友:
看到那两根线和那个扎带就知道肯定是加速器了。

哈哈

网友:
加速器?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