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电池组不平衡了怎么办

楼主(2009-04-06):
一组3s的
电池
组,低的3.8v,高得4.2v,而且每组电池组都有高有低。
请教怎么平衡他们

网友A:
用平衡充.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的平衡充电器只能把最低的一节平衡到3.88v,有什么办法能让这节电池起死回生?

网友B:
锂电好象坏了,就是坏了。不象镍系电池还可以采取一些挽救措施。

网友C:
拿手机充电器只充那一节电池!把它电压充到4.2

网友D:
首先搞清楚,电池只能充到3.88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如果是电池的物理损坏,那即使你充到4.20V,放一次电后,压差也会拉的很大,而且基本上会都会过放.
还有一个是充电器原因,LZ使用的是什么充电器,如果是独立分压式的,那么就应该怀疑电压底的那组电路可能有问题,
如果是串充+平衡的,可以通过对单节单独补电压,或者用平衡功能功能,对电池一次平衡处理后,在继续充电.

网友E:
一节一节充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就是用平衡功能慢慢往回找,但是时间超长,才补回到4v

网友E:
用串充平衡平不了这么大的差压,最好用全独立充,慢慢充

网友G:
九成是充电器问题了?是什么充?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不是用充电平衡,而是用储存功能,可以将高压放电,低压充电。最终所有电池电压都在3.9V左右。
这样就好了,你就可以随便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