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s的充电器为什么不能只用平衡插头,而非要插正负极插头

楼主(2009-04-06):
请问6s的充电器为什么不能只用平衡插头,而非要插正负极插头,为什么不能直接就用7个针脚的平衡插头直接充电。3s的全是直接冲得。

网友:
“平衡插头”不能耐受大的充电电流,唯一的原因。

网友:
LZ使用的3S 应该是独立分压的.
而你使用的6S 是串充+平衡的

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充电方式

网友A:
我的dpcom牌充电器只插平充头就可以充的了,也不需要插正负极插头的。不懂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dpcom牌充电器只插平充头就可以充的了,也不需要插正负极插头的。不懂为什么?

充电电流肯定大不了,瞧那个平衡头的插针即可知晓。如果尝试10A充A123,肯定死翘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流肯定大不了,瞧那个平衡头的插针即可知晓。如果尝试10A充A123,肯定死翘翘。

晕啊 要是上10A的充电电流还会选择一般的平充头吗?都改成香蕉插好了!现在用的平充头顶多能过2A啊,看那个线粗也知道啦,谁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