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副翼和升降混空求助

楼主(2009-04-06):
dsx7都是英文看不懂,怎么设啊,(幻影jj),清高人赐教,谢谢

网友A:
开机菜单里选固定翼
翅膀类型选delta
两个舵机一个接副翼通道 一个接升降通道
调舵机正反向 获得正确的副翼和升降功能
如果副翼和升降功能一个是正确 另一个总是反向 把两个舵机对调再调正反向

楼主:
非常感谢老金同志,那里有困难,那里就有老金啊 (能有个中文说明书就好了)

网友B:
直机的混控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