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晶体都有坏的时候

楼主(2009-04-06):
 不知给位老鸟有过坏晶体的事吗?反正我是遇到了!晶体都会坏!鸡鸡{亚拓250}都没炸过!能飞坏晶体的机率可能和中500万差球不多了!!!!!!!!!今天就去买彩票!!哈哈哈哈

网友:
以前摔过了吗?我就出过这样的事,上次摔了没有注意,依然用原装的晶体,结果450在空中突然失控了,摔机是必然的了.

网友:
我也有过晶体坏而摔机的

网友:
奇怪,晶体这玩意怎么会坏呢?

网友:
我的伏他爸原装晶体坏过一个

原装的,用了两年,摔过无数次机。。。但不是飞行中坏掉的,看来很幸运啦

楼主:
  • 原帖由 mrlf 于 2009-4-6 12:14 发表
    奇怪,晶体这玩意怎么会坏呢?

    我就是说嘛!

楼主:
看来我们几个可以中500万了!
:loveliness:

楼主:
看来我们几个可以中500万了!

网友:
里面是玻璃的嘛,所以就算是摔出问题也很正常啊,看来用2.4G是必然的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奇怪了,晶体这玩意也会坏?不可思议!

网友:
人都会坏,何况晶体

网友A:
石英晶体 本身就是一个小石英 装在了 铁壳里,东西 遇到震动很容易坏

最常见的是家用电视遥控器 掉地上坏了 多半就是那个 455的 石英晶体坏了!

模型的晶体相对结实点 不过也是很容易坏的 大的炸机 以及机器调整的不好 震动过大 都会损坏晶体!!!  尤其是大炸之后 飞机再有大的震动 很有可能空中 失灵

网友B:
我摔机一次,晶体坏,开始一直找其他设备的原因,最后终于发现居然是这个东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英晶体 本身就是一个小石英 装在了 铁壳里,东西 遇到震动很容易坏

最常见的是家用电视遥控器 掉地上坏了 多半就是那个 455的 石英晶体坏了!

模型的晶体相对结实点 不过也是很容易坏的 大的炸机 以及机器调 ...

感谢老鸟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摔机一次,晶体坏,开始一直找其他设备的原因,最后终于发现居然是这个东西坏了。

嘿嘿!郁闷哈!!!

网友:
看来基本都是摔坏的。。
只好不是空中坏,那就还好啦。。

网友:
所以最有保障的办法就是在大炸以后排除其他地方问题了,就直接把晶体给换了,省得空中出问题引起不必要的炸机.我就是吃了三次亏,炸了两架机机了,现在痛下决心换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