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筋动力红雀像真改无刷请高手们帮帮忙

楼主(2009-04-06):
橡筋动力的红雀改无刷请大家帮忙 机长:41CM;机高14CM:翼长51CM:翼宽8CM
帮忙推荐个动力配置, 想用AX-1404N或HIMODEL A1504 重量好像都是9克的不知道行不行用多少KV的好,用多少的桨?

网友:
比较麻烦啊,电池重量大了,这飞机太小了。

网友:
这飞机估计飞起来速度也低不了

网友:
控制重量吧,起飞重量90克以下,使用碳刷130,7.2V250MAH锂电,飞起来没什么问题,飞行速度会比较快

网友(2009-07-30):
我改了驾类似的塞斯纳。看上去尺寸样子跟这个飞机差不多。起飞全重50g左右。
用的7mm空心杯电机减速组,1s电池。2个3.7g舵机,超微接,微型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