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大门帮帮忙,玩模型太不容易了

楼主(2009-04-06):
打算用0.5mm的不锈钢板或者1.5mm的铝板做

但是问了几个卖金属材料的,不买这么小的
问了几个加工不锈钢的,量少不给做

即使有材料我也不知道怎么加工啊
1、怎样切割
2、怎样折弯
3、怎样精确打孔

请大大们帮帮忙,谢谢

玩模型真实很磨练人,估计是个人问题,我总觉得到处都是障碍。。。开始做船用PVC又重又不结实结果返工换层板;然后轴系硬轴买回来是个弯的结果拆了换软轴;下水后舵和桨的位置不对,转弯半径奇大,再加上操控不熟练,一头撞岸,漂亮的烤漆船壳成了大花脸了;修补的时候喷了点光油又把原有的漆给溶了,有得返工;用用学校的工具、设备还得层层审批看脸色;跑来跑去冤枉路更是多了去了……

难啊!

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

图中尺寸单位是CM , 螺丝孔直径3MM

网友:
这是什么图纸?

网友:
买块板料,再用笔在上面描好图。一把角磨机,一把电钻,就可以做出来了。弯角可以用台钳夹好一扳就弯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提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兼做尾翼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角磨机是什么?

网友:
FSR-V 的提手,不知道怎么搞可以先找点照片看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角磨机是什么?

百度或淘宝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度或淘宝一下。

简称手提砂轮。 楼主可以买3mm的铝板来加工啊。这个东西加工难度不大。要折弯的话用平口钳夹主折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这種提手的原作者!

早在91年已装在我92年比世界赛的船上了
用料是T-6061美国合金鉛片材制作,賣给朋友的也衹是150.-一个.

92'用在V-15上

92'用在V-15上

照片

03'用在O-15上

03'用在O-15上

07'改在包圍船旁,防撞和高速翻艇能反正功能!!!

07'改在包圍船旁,防撞和高速翻艇能反正功能!!!

楼主:
多谢各位大大的热心帮助,小弟很受启发,尤其对C.K.Y.的辉煌战绩深感钦佩!

网友:
做个提把没必要搞的那么复杂吧。动手能力好点,手工就可以做出来了,其实有些东西是想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