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环奇806好飞吗????

楼主(2009-04-06):
刚入手了架806 它好飞吗????等待高人赐教!!

网友A:
好飞,头次飞多配AB桨,8字环,桨夹

网友:
绝对好飞,风大时随风飘

楼主:
刚才去小试了一把,还可以!调整了几次舵机,嘿嘿!!!我居然可以悬停。 一下信心大增。一时得意又推了下油门正好又来了阵风。JJ突然爬升。我的天!!!飞的好高!完啦!我怎么让它回来呢???漫漫漫漫的收油门,降落啦!!好险!  看来还是要多学习咯!对拉!我遥控器背后有个S端子孔不晓得有何用?有人知道吗???
在线等!!!!!!!!!

网友B:
遥控器背后有个S端子孔不晓得有何用?有人知道吗???
应该是模拟器连接线和训练线的插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拟器连接线??我的包装里没有啊??是不是老板黑我???

网友D:
不是的,环奇本来就没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接口能用吗?哪里能搞到线???谢谢!!!!

网友F:
试试看ESKY的模拟线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用环奇806的遥控器能在电脑上模拟飞行吗???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D:
esky的不能用,环奇能用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飞806用不着模拟了,飞机就是模拟器

楼主:
 也到是,我刚才又小飞了下。直接油门 飞机离地后以机头为圆心逆时针打转。请教楼上的前辈:我该如何调整呢???谢谢!!

网友D:
左手摇杆下面,有个左右拨动的微调,把它往右拨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今天天气不错,又可以出去试飞啦!好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