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起飞的炸机

楼主(2009-04-06):
今天兴致勃勃地拿着500去体育场飞行,结果还没起飞就炸机,检查后原因是昨天晚上刚飞过
模拟器
,把十字盘调成h-1模式,真机上要调回到hr3模式,以前每次飞完模拟器都改回来的,这次居然忘记了,还以为今天的风怎么这么大的,500的起飞都不稳了真是超级的郁闷啊,损失大桨一副,主轴一根,大齿盘和ds510一个扫齿.没想到这么轻的一碰也会有如此大的损失.看来以后在飞行前要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
玩模拟器专门设一个模型记忆在控上面,玩时就调用这个记忆,这样就不会搞乱其它设置的模型记忆了。LZ不知道用什么控,不会是tdf 6c吧。

网友B:
如ls所说就行啦,飞500应该是个好控吧

网友C:
lz是上将,我晕倒

网友D:
我也犯过这样的低级错误,玩模拟器把高频头拔了,结果没装高频头就玩真机。幸好接收有保护。要不。。。。。。
所以玩好模拟器就立马改过来。

网友E:
每架飞机都要命名,开遥控器调出相应模型后,再开接受机电源起飞前再确认一遍!

网友F:
保证接受有失控保护,这是最安全的 。我也碰到过,不过有保护,没发生什么,以后我就注意多了。

网友G:
我还觉得````模拟器的控和外场飞行的控要分开!

网友H:
飞前做好全部检查 注意安全啊

网友I:
开机前的舵面检查是必须的哦。

网友J:
模拟为什么不另开一个模型,好多地方需要调啊

网友K:
 不做检查么

网友L:
损失太大了。

网友M:
原帖由
d692236
于 2009-4-6 23:58 发表
开机前的舵面检查是必须的哦。
下次我也得注意,学习

网友N:
PPM...模似也去飞500..500飞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