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池参数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9-04-06):
先是我自己研究的方法:
锂电,单节最低3.7V,不能低于3.7V就要充电了,充满截止电压是4.2V,同理,2S就是两节电压为3.7VX2=7.4V,充满则为4.2VX2=8.4V。3S略。
对不对??

网友A:
加十分.
这个也不是说不能低于3.7V,为了更好的保护电池,控制在3.7V以上是最好的

楼主:
噢,谢谢楼上的肯定,一直没见过有人明确的说明,我也不知道自己琢磨的对不对,只有出来问喽

楼主:
还不想用锂电,所以再问问镍氢电池的充放电方法?
6节的镍氢动力电玩车用,应该放电到多少呢,冲到多少呢?

网友B:
镍氢电池可以每节放电到1V,多放也没太大关系,不像锂电那么脆弱,不过带载能力已经很弱了。
充电没有截至电压的说法,电压开始下降就充满了,这是最常用的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