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死了,终于把电O装完了。

楼主(2009-04-06):
从准备材料到装完毕,足足10天,辛苦啊。。。。。
配置:孵化接收机,XXD50A电调自己改装水冷并防水,翱翔2218H KV3000的外转子电机带风冷,加了水冷座,老石的软轴系和33mm金属桨,淘宝上买的吸水舵50元(这个不错,做工好,推荐),220元的65cm的玻璃钢船壳,汽车车身贴纸,累死了,由于个人是完美主义者,内部花了较长时间来做,准备放4S A123或者3S锰锂电池(有现成),不加电池重1300g。

网友:
把舱盖打开看看

网友A:
像这样的配置 速度大概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配置 速度大概可以到多少呢

有50就不错了

楼主:
准备换435的铜桨,反正都是玩

网友:
外转子的电机?

楼主:
电机动力不足,速度不是很快,请推荐一款内转子电机

楼主:
请问用3650+100A电调是否合适?

网友:
上面配置可以
电调搞到120A保险点

楼主:
OK,整一个125A的

网友:
楼主是否能告知 50的吸水舵 怎样能买到 谢谢

网友:
我的800MM  O艇壳,,A123 6S,,,用3660 2720KV,,xxd125A,,443桨,把马达、电调报废

换用好盈180A 、3660 3000KV,,435桨,,吧马达报废

现在准备用好盈180A,3660 2720KV,,,433桨

看看能稳定不呢

楼主:
我准备用KV2000的FSD 3660,用6S A123 配合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