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拟器中大家都把风设置为多大?这里怎么设置呢?谢谢!

楼主(2009-04-06):
设置里有
风力
风速
风速变化范围
风向
风向变化范围
逆风
上升气流

这些都如何设置呢?如三级风如何设置?三级风一般在1米秒至1。5米秒
这要设置哪里?风力还是风速?
另外,风速变化范围是什么呀?
谢谢了!

网友:
设置这个干什么,要点挑战度吗

楼主:
是的,新手 ,还没有上过真机,想难度大一些,这样有好处吧

网友:
风力设3级。风向变化大概为15度左右。参考你飞场的实际情况。

楼主:
谢谢,是第一项风力浦幅设置为3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第一项风力浦幅设置为3吗?

是的。

网友:
都不要设置了   练习好基本功   实际的问题到实际环境中练   XTR是不可能模拟到真实环境的

网友:
感觉模拟器里的风,比现实环境里的风变态. 我在现实里没问题,在模拟器里风一大就很难控制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