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飞行时遥控不用电池行吗?

楼主(2009-04-06):
以前好像听说有的USB接口的加密狗可以从电脑取电,而不用电池,不知是否是真的如果有,的话,哪能买到?希望得到回答,谢谢!

网友:
要特定的遥控器,FUTABA 4VF配某款狗就肯定行,因为我自己在用!其他好象是不行的

网友:
呵呵,你拿下电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天地飞6A呢?
嘎嘎咱刚入魔,昨天网上买个TDF6A+模拟软件。没钱买锂电,先买8节5号的玩玩模拟。看看性价比~估计环保主义者要找我麻烦了 - -~
先练模拟,月底再看看搞啥机~没米郁闷~

网友:
玩时拔下晶体,不要让高频头工作。这样工作电流很小。一般碱性电池够你玩十来个小时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好像听说有的USB接口的加密狗可以从电脑取电,而不用电池,不知是否是真的如果有,的话,哪能买到?希望得到回答,谢谢!

几十块钱买个ESky0905A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电池也行啊,自己从遥控器里引出接电池的线来,接到电脑里的电源接口上,注意电压和极性要绝对正确哦,不然控控变成烧鸭了我可赔不起哦。以前买的电池才用就闲置了,还挂在淘宝上了呢。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6f02&x_id=0d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