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06):
刚刚接触模型,入手了一条带水冷的玩具快艇,想练练手。
收到货后试船,发现一个问题想请教。
船下水后,转向明显有问题,向左可以灵活转向,但向右基本不转,而且很容易卡在左向无法拨正。
拆开以后发现
舵机
安装有明显的设计错误,舵臂竟然可以把舵整个翘起来,晕死。
拆出来后,发现舵好像有问题,向左能360度狂转,但向右只能60度以内转转。这个舵是不是坏的?
能不能介绍个别的舵?谢谢大家。船的速度不是很快,但是我对无刷
电机
方面一片空白,我会继续学习的。
如果想要续航能力强点的话,我换个什么
电池
好?

网友A:
上个图看看会比较清楚点。

网友B:
那个玩具船我也有体会,我当时是新奇达的也是一样.没办法的,我当时是把左右两边的黑橡胶伸缩节给用美工刀划到了一半,另把舵机那个回位弹簧用力稍微拉一拉(考虑阻力问题)效果比以前好一点.其他没办法(没有位置让你改与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几乎把整个结构多拆掉了,加固了舵机,并且重新连接过舵机里面的线路,原来出厂的时候都
连错了,晕死,玩具船的质量就是要质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