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头的感觉真好。。。

楼主(2009-04-06):
以前总是只能看着自己的尾巴。。。。。想看看机头都只能是拿在手上或者录像看。。现在飞行的时候可以直接实时观察了。。。基本上微风情况下能稳定在4平方米的范围对头。。航线也能8字跟圆圈随时转换了。。偶尔再翻一翻。。。自由飞行那个爽啊。。。目前侧面悬停还是不能定点。。倒飞悬停也只能停很短的时间。。。慢慢攻克吧
另外告诉大家在g3。g4里面练悬停最好能让相机定住不跟飞机走,比如让他定住对着风标。。把飞机飞到视野范围内按p设定默认起飞点就可以了。。。这样的视角感觉跟飞真机的更接近。。当然难度就比相机跟着飞机动跟高了

网友A:
对头还不会就上倒飞了呀,牛

网友B:
每会一个新的姿势的感觉都是很好的.

网友C:
我是先练对头再练航线的,飞的好谨慎

网友D:
我也是先练对头再练航线`

楼主:
其实也不完全是航线之后才会对头的。。开始的时候哪世什么航线啊。。就是尾巴一直对着自己乱飞。。。然后能够短暂对头,到现在能够稳定悬停在一个小的范围。当然最终目标肯定世定点对头啦。。不过现在没什么耐心。。。在练习倒飞对尾悬停。

网友E:
我是先对尾,再练两个侧面,再练对头,然后再飞航线,

网友F:
对尾当然是最基本的技术,我差不多是跳跃式综合练习,就是在模拟器上微调方向舵让飞机慢速自旋,然后尽量稳住飞机保持原地悬停姿态,有点像自旋刷锅,这个方法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待慢速自旋可以稳住后逐步加快自旋速度,也可训练对方向的快速判断能力,以后飞航线就容易多了。

楼主:
楼上方法不错!学习ing

网友G(2009-08-23):
我也是昨天敢对头的。发现大家一起飞对技术增长很有帮助

网友H:
我到目前还不敢对头悬停,主要是心理作用。

网友I(2009-09-24):
基本功打牢了,对以后的拓展飞机会有很大的帮助!
加油吧~~

网友J:
刚玩的时候 对一次头,比你一下午对尾都刺激。飞完5个电池回家的感觉,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