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头烧了,诊断中

楼主(2009-04-06):
某日用B6充4s a123,将平衡头插进去的瞬间冒出火花,然后一股焦味蔓延开。。。
再用的时候发现4S平衡头坏了,症状是,进入平衡充模式后,4个电池的电压有三个0v,一个二点几v, 过几秒后报告电压错误,就自动停充了。
万幸的是,其他的平衡头没事,充放电没事。。现在正琢磨怎么修。。
拆开后外观一切正常,就不上图了。。
各位高手麻烦提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日用B6充4s a123,将平衡头插进去的瞬间冒出火花,然后一股焦味蔓延开。。。
再用的时候发现4S平衡头坏了,症状是,进入平衡充模式后,4个电池的电压有三个0v,一个二点几v, 过几秒后报告电压错误,就自动 ...

怎样理解
"万幸的是,其他的平衡头没事,充放电没事。。现在正琢磨怎么修。。"
你是说, 2S,3S,5S和6S的平衡头都能充放电?

还有"将平衡头插进去的瞬间冒出火花",你反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那么多电池,不过3s平衡头是正常的。。这正是疑惑的地方。。
这个平衡头会反接的吗?它不是有卡槽吗??应该没有反接。。

网友:
烧断线路了,电压才会0.
楼主检查一下插座旁边电路板有没有烧糊的痕迹,
发个图看看。

网友:
充电器里面平衡头电路板铜箔烧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观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烧焦的痕迹。。但是烧焦味道非常大。。
没有相机。。上不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