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相移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4-06):
我用的是三相无刷无传感器电机,用反电动势的方法换相,因为有电容滤波,所以换相的角度不一定,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电容即不发生相移时,检测到反电动势过零点,再延时30度就可以换相了,请问有电容的时候,相移的角度跟速度的关系,谢谢!

网友:
过于专业

网友A:
用显波器全程打一下就不知道了,做张表待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显波器全程打一下就不知道了,做张表待查

确实是个办法,谢谢啦

网友B:
换相频率不高吧??60000转算是比较恐怖的转速了,就算是hacker F3A专用的内转子电机也到不了。是1000转每秒,可知换相频率也就是khz级别(PWM频率一般才11kHz)。我看那电容也就是减轻点干扰而已,在低频端的影响——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相频率不高吧??60000转算是比较恐怖的转速了,就算是hacker F3A专用的内转子电机也到不了。是1000转每秒,可知换相频率也就是khz级别(PWM频率一般才11kHz)。我看那电容也就是减轻点干扰而已,在低频端的影响— ...

我觉得在2~3kRPM时就已经不能忽略了,相移是比较大的,我只是看现有的资料。等我改天看了示波器再发点数据

网友:
等待LZ的结果~~~~~~

网友:
不看参数谈相移毫无意义。有了参数算算RC电路的“时间特性”就知道了,很严谨的东西我说不出来了,早还给老师了。
我认为那个只是为了减小PWM带来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