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我看看这个单相电机怎么启动不了

楼主(2009-04-06):
今天到旧货市场买了一个550w的单相电容启动电动机,转速1400转/分,电流5.6A,电压220V。有一个启动电容20uf/400v,买的时候试了一下,能正常启动,顺时针方向转动。买回来在家里通电再试也能启动,于是让它运行了几分钟,之后再试就不能启动了,要用手转一下轴才能启动,且用手往左拨就左转,往右拨就右转。于是反复开啊关啊,十次有个一两次它能启动(每次都是等电机完全停转后再开电),且都是顺时针转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机的接线图如下:
恳请各位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电机接线图

电机接线图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电容容量变低造成,台扇的电机经常有这种问题,换个电容就好了,不过台扇的电容只有2UF

网友:
电容损坏!换电容!不能买电解电容,买无极性的!

网友:
不过市场上经常买到假冒的CBB

网友:
把图的左边两脚连接

网友:
ls SB!“把图的左边两脚连接” 怎么不把你家里的插座2脚短接啊??害人也要有点水准好不好

网友:
这个坛子好像都不精通这个问题,自己BD一下

网友:
电容坏了,或有一组线圈断了,

网友:
电容完蛋了,按标注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谢谢LS的各位兄弟的指点,小弟今天中午去买了个CBB60   20uf/450v 的电容换上后OK,启动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