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让电池入水自动短路问题~~~??

楼主(2009-04-06):
本人喜欢在水上飞450..但还是有失误的时候。

飞行前,电池T插跟电调只插一半..只要不掉接触不灵

问个问题,假如飞机不幸入水,T插头首先入水,按道理电池就应该形成短路电压降低了。

可为什么我故意让T插头入水后测试电调得到的电压没有改变呢?

网友:
水电电阻很大不足以短路

网友A:
lz你的水太干净了!

而且谁说电池进水就短路??身边有兄弟的电池掉水里面查查干,一点问题也没有!ps:极板上明显看到水珠的情况。

其实电直掉水里,最终容易烧的是电调!不知道lz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没的话说明掉的还不够多!

网友:
真要短路了就成了水下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水太干净了!

而且谁说电池进水就短路??身边有兄弟的电池掉水里面查查干,一点问题也没有!ps:极板上明显看到水珠的情况。

其实电直掉水里,最终容易烧的是电调!不知道lz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没的话说 ...

你好,说句实话
我的飞机,用好盈40A  T9 接收 花牌15C电池
光掉入游泳池就不下10次了, 1米深鱼塘3次...
其中烧了一个亚拓35X,后面十多次再也没坏过任何
今天又不小心炸鸡又掉进水坑了..电调完全泡水十多秒
吹干还是没事...哎...还以为插头进水就短路呢...看样子我错了。
那位仁兄说的对,水的电阻太小...我在想想别的办法看看,让飞机掉水中短路
电调电压降低,应该就不容易烧电调了了
其他接收好像进水吹干一点事情都没~~~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说句实话
我的飞机,用好盈40A  T9 接收 花牌15C电池
光掉入游泳池就不下10次了, 1米深鱼塘3次...
其中烧了一个亚拓35X,后面十多次再也没坏过任何
今天又不小心炸鸡又掉进水坑了..电调完全泡水十多 ...

“,让飞机掉水中短路电调电压降低,应该就不容易烧电调了”这个是非常不合实际的。
你以为电压降低就电调就不会烧吗?你就算用5V给电调,电调没做好防水的话遇到水一样会烧,特别是导电率大的水,像海水、脏水等,或者好彩电路板干了没烧元件。
你的3S锂电降到5V估计也就不能用了。还有其他电子设备也一样怕水。
我玩船出身,现在电调接收机还有舵机都是做了防水的,就是是泡在湖水内也能正常工作。又由于常在湖边玩飞机,现在飞机电调接收机也都做了防水。常在湖边走,那能不湿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飞机掉水中短路电调电压降低,应该就不容易烧电调了”这个是非常不合实际的。
你以为电压降低就电调就不会烧吗?你就算用5V给电调,电调没做好防水的话遇到水一样会烧,特别是导电率大的水,像海水、脏水 ...

lz还是想想其他办法

网友:
水的导电率太低了

而且楼主的想法也是不对的,这样起不了保护

楼主:
关键是电调不知道如何保护,接收机,跟401我都用透明胶密封了...
电调密封的话会导致散热不好...
谁能知道如何在450上密封电调?

网友:
lz的想法不不行的,ls的几位说的很对,就算5V电压,电流大了,也会烧电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电调不知道如何保护,接收机,跟401我都用透明胶密封了...
电调密封的话会导致散热不好...
谁能知道如何在450上密封电调?

很简单啊,用704硅橡胶就可以了。先在电调包皮上开个口子,把散热片露出来,如果还怕不够可以用硅导热胶再粘一个大点的散热片,最后用704硅橡胶把所有的缝隙填住,待胶固化后就OK了,所有玩电船的全是这么做的

网友:
有钱人试试看

网友:
直流电可以将水电解成氢气和氧气,电池长时间在水里,电极会被氧化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飞机掉水中短路电调电压降低,应该就不容易烧电调了”这个是非常不合实际的。
你以为电压降低就电调就不会烧吗?你就算用5V给电调,电调没做好防水的话遇到水一样会烧,特别是导电率大的水,像海水、脏水 ...

你是怎么防水的, 是不是用704硅胶把 电调/舵机里外都抹一成,封闭起来?

网友:
可以做接触水就断电的电路,但其实应该没有太大的用处。

楼主:
封闭电调2边的口子,散热真的是。...
没几分钟就进入高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