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的亚托600N的螺距最高调到+10就顶到中联啦,怎么回事,请赐教

楼主(2009-04-06):
十分感谢!!!

网友A:
调整SWASH里的PITCH的值达到你需要的螺距即可!

网友:
连杆长度

楼主:
谢谢你们的答复

谢谢,我的连杆是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连接的,怎么也调不到+10以上,请高手指教,一楼的朋友,我没有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SWASH里的PITCH的值达到你需要的螺距即可!

遥控器里有一项功能(SWASH)是调整螺距行程的,调整SWASH里的PITCH的值(一般是65%)达到你需要的螺距即可!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释!!!

我的情况是金属向位器已经都顶到中联啦,还是没有调到正负10度以上,郁闷。

网友:
LZ

主旋翼連桿的b連桿長短,會影響到向位器的位置
請試著把b連桿放長,應該可以增加向位器在正螺距的位移量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回去调试一下

网友B:
金属向位器装反了吧 ?

楼主:
不会吧

金属向位器不会反吧,我都飞啦很长时间啦,用的是正负9的螺距

网友:
3顆舵機連接十字盤的連桿同時縮短2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向位器装反了吧 ?

网友:
我也觉得是装反了,因为我也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