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老手教我装O艇

楼主(2009-04-06):
我材料已经买齐了~~~居然发现不会装~~~~~~我,买的是华盛26CC民工的壳~~我那
发动机
不管怎么放就是会吧盖子顶住~~不知道是我放的位子不对还是怎么回事~?请老鸟教教我~~~

网友A:
把发动机输出端的两个铝制安装架,自己改造一下要锯个斜角<靠近船内底部的地方>降低发动机安装的高度,现在不知道你的轴管是否已经定位,要是定位了那只有,把发动机降低,把轴管从新安装,最好是有图,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图来了~~~~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675670&db=TECH
图来了这个论坛真麻烦超过200KB的还发不上来

网友B:
这种发动机一般都是用软轴,对安装角度不是很苛刻,只要装的顺畅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的船是90长的吧?如果是的话,你的发动机座就要改了,90的是甲醇机船壳

楼主:
我的船是1.2米的:
我的船是1.2米的